IBM R50 D10无输出

楼主(2009-12-20):
我一个IBM R50的板子,D10有16V输入,但无输出,从F2飞线可以有16V,但是从R453飞到D10输出端就无电压,请高手帮忙
飞线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不然电压应该不会被拉低啊。还是有断线存在?

网友:
谢谢高手指点,但我还是有点疑问我从F2引线到D10就输出16V,接着R413就有了16V输入,起初我怀疑D10坏了,可是换了好几个也没用,电阻,U61等与之相关的元件都拆了还是没找到

网友:
估计断线了.你量一下看看不就知道了
但是从R453飞到D10输出端就无电压
没有找到R45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