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个另类问题

楼主(2009-12-20):
这块主板是前天来的,精英给方正代工的sf2/648d主板,。说是到LOGO画面不动了。拿来试了一下,确实是,想到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内存和BIOS问题,。就换了跟内存试了下,。一样了,量了一下内存电压,正常,就直接刷BIOS。刷了后我插上测试卡。显示了。等了大楷10秒钟就进去了。以为搞定了,就让我旁边的同事测试下看还有其他问题没有,结果他拿去之后还是一样在LOGO画面不动,。哎呀,,这就郁闷啦,后来又看了一下BIOS的座子、发现有一点点裂开了。,又拿到我这边来试。我习惯性的插上测试卡。又开机,又过了。,以为找到问题了,就索性不要座子,直接焊上去,再开,还是不行,想了想,难道不是BIOS的问题,之后不注意看到了测试卡,难道是因为插上测试卡就会过去?? 因为又3个 PCI插槽,我一般喜欢插中间,所有又插在中间。又过了。哈哈,这下不会错了。看了看插槽。里面又跟针不知道怎么挤出来了。结果挨着对面的一根针上,。因为插上测试卡把那根针压过去了,。所以插上测试卡就挨不到,所以过了,。。。

      呵呵,,,,很久没这幸福感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想不到,以后可以多种思路了

网友:
对,PCI槽子里面有时大有文章,哈……

网友:
LZ所指的幸福感我在修家电时经常遇到!但痛苦的感觉也经常遇到!

网友:
看来运气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前2个月,每次修好一块主板都又或大或小的幸福感和成就感,现在发现很少了 。

网友:
学习学习啊,细心--这点很重要啊。

网友:
重在细心 恭喜

网友:
饼哥说过拿到一块板先要目测,目测没发现有明显烧焦 短路等等再通电,不过像PCI针弯的也是比较难看到的,还是楼主你细心

网友:
意想不到的问题,以外的收获!

网友:
我好久以前也有碰到过。不过那时还不懂怎么修主板。就送了他一个测试卡。把客户搞得有点莫名其妙的

网友:
是不是PCI的A14脚

网友:
你修这快 主板的 时候  你就  没有 目测!
如果你 仔细的 检查了!
我相信连BIOS 都不用刷了!  直接 收钱吧!
检查主板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

网友:
一般PCI插槽没有烧的痕迹,就不会去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