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超怪问题

楼主(2009-12-20):
接到一台T42,进水,现在换了PMH4 3 5V出来了,将诊断卡插上检测对了,可以开机正常跑到60 ,辛苦装机,出问题了,开机掉电,电流跑到0.4掉电,然后又拆出来,1.8  1.5  3  5V都出来了,正常使用诊断卡也是好了,拆了诊断卡问题就来了,同样跑到0.4掉电,除了16V到62501其它什么电压都没有了,问题找到了使用诊断卡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不适用诊断卡就掉电,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手上没有试波异没发测试哈

网友:
查一cpu供电

网友:
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0429&highlight=
修好后说一下结果

网友:
会不是会是MINI槽有问题?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4楼推荐的帖子应该有帮助,进水机一般线路会出现断路,对应点位图慢慢查吧

网友:
可能是MINI槽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