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FAN has stopping ,system will turn off after 5 ...
CPU FAN has stopping ,system will turn off after 5 sec

楼主(2009-12-20):
845GL工包主板能显示,风扇是好的,但5秒自动关机,可以进COMS
cpu

网友:
看看风扇检测信号到I/O的线路有无问题?
看看I/O供电有无问题,有还不行就换之,
还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CPU风扇不转了,系统5秒后关闭。
风扇如果还的话,检测电路有故障,风扇不转的话先换风扇,测量风扇电压,检查控制电路。

网友:
如果风扇转的话,还有一个可能是你风扇转速电路有问题,可换个风扇试试,不行的话试着将CMOS中的CPU项中的风扇检测功能关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