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Y N7600A-LF AGP花屏 MATS7结果求助

楼主(2009-12-20):
游戏厅街机用的,7600GS芯片,带桥接芯片,8颗三星K4N51163QH-ZC25显存
MATS测试结果和显存布局图如下,求助那可显存的问题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67188864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8 A28 A28 A28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7188864
Unknown Error Count: 0

故障点:GPU空

网友:
应该是U14 ~~但可能核心小虚的机会更多~~~

网友:
MATS7是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
我怀疑U14~~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明天试试先

网友:
13,14其中一颗有问题换了吧。

网友:
我认为是U13

网友:
13 14 同时换 保险点

网友:
连续的报错同一个数字 很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先测U13到GPU间的地址线看是哪边的问题,DDR2的卡如果是查显存分区管理范围可以把故障定在U13 如果是具体哪里的故障,可以按照我说的做一下测试,不能排除GPU空希望对老郑有所帮助

网友:
U13的可能有问题

网友:
此为单位报错,a28  是u13所在数据位,
核心虚焊的几率很大,具体如何操作,可以参照下图 打下 u13 数据线dq 的的对地阻值,
如果取下显存后没有测量出 数据位的异常阻值,则重新焊接好取下的显存,此时应该正常了
别高兴,很有可能是暂时性的恢复”健康“,原因是 核心虚焊,取下显存时候,受温度影响。。。
还是补焊下显示核心吧

网友:
谢谢LS各位,这些天一直在修笔记本,今天拿出来修了,先加焊U13 U14测试一样报错,加焊GPU后OK,再次谢谢各位鼎立相助!

网友:
修好就好,等返修的时候,再重做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