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跳线如何插?

楼主(2009-12-20):
联想杨天3388C电脑主板:K8M800-M3

换了机箱,
但是上面是 开关是
上7针,下6针

和我们不同的上5针,下4针不一样

我们一般的是
硬盘灯。。。开关
电源灯。。。重启

网友:
按照你的图,最上面两个脚是HDD LED,左下脚两个和右下角两个是PWR和RST,电源指示灯直接接电源的5V和GND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短接实验啊~   我就是那么找的呀~ 真不知道联想为什么要把插针弄成这样字 ~

网友:
一般在主板上面都会画出各排针的位置标识的啊?

网友:
内存电压偏低了!!

网友:
先试电源开关针用表测有5V电压的就是,开机就可试HDDLED和POWLED,剩下的是RSET和喇叭了,很容易的.

网友:
你可以对照品牌原来的走线就可以确定 HDDLED  PWDLDE  PWON  RST 或者可以用镊子确定哪个位置是开关 再到重启 电源指示灯和硬盘指示灯可以用万能表测量哪个是5V 哪个地线

网友:
不是吧?
内存电压应该是偏低了。

网友:
有点问题,电压/?

网友:
内存电压是不是表的内阻引起的?

网友:
内存电压是不是表的内阻引起的?
引用 网友A:

哈哈,兄弟,别管我内存电压了,哪是引用的图片
我问的是开关引脚定义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