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HP V3000

楼主(2009-12-20):
昨天一同行送一V3000,开机无显.看电流确定是显卡,于是拆机加焊,加焊好就下班了,今天过了来上电测试,电流正常了可是显示白屏,我想应该焊接好了,可是现实让我不得不承认没有做好BGA,没办法只好把6150拿下来重新值球,因为没有网片特别麻烦.等我重新做好一上电故障依旧,这下傻了.看6150芯片没有什么坏的现象,上电芯片上电压又正常,难道坏了.换个6150价格又贵.就向同行说芯片坏了,要加钱.一会打电话来说顾客不同意,不换只有把它装起来,装好我又开下机试下,还是白屏.正准备关掉时听到几声熟悉的"嘟嘟"声,这明明是已经工作了嘛.难道是屏有问题,可这机器看上去没有拆过呀.不管了,拆屏.挑开第一个螺栓贴就发现黏有两面饺.一下又印证了我的怀疑,拆开换上我的屏开机 HP两字出来了,一切正常.屏被换了.....害的我好惨..赶紧联系顾客,顾客说到我这里前去过HP的金牌维修站,呵呵,我无语了.......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就太震撼了,没想到金牌售后也来这个啊。不过以前也因为屏坏冤枉了显卡。搞了半天才发现是屏的问题

网友:
哈哈,还是搞清楚了,在说吧,不然赚不到钱了

网友:
呵呵  一般只要机子开始工作了 屏不亮 我就直接先弄个外接的显示器接上看看的 !

网友:
有时重植后外接都正常的,可接屏就是不亮,换了屏还是不行,又以为是屏线坏了,换了还是不行,郁闷了很长时间,最后只能换个新的显卡试试看,换上去通电终于看到可爱的HP了。

网友:
修过3000的屏线还有断过呢那地方折来折去时间久了容易断

网友:
服务站太垃圾了吧!价钱贵的要死,还瞎整!

网友:
服务站是有些猫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