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液晶颜色偏红

楼主(2009-12-20):
颜色偏红,调亮度没反应,我感觉是灯管老化,各位高手给个意见!

网友:
蒽  你去看看驱动板有问题没?但这一般的情况是灯管老化拉~~

网友:
灯管坏了,坏根灯管了

网友:
灯管的问题,应该会亮一会儿,就会熄

网友:
多点一会看颜色有没有变化,看菜单正常不,,,,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看

网友:
换根灯管试试就知道了。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用代换法,所以应该备一些常用备件。

网友:
拔掉屏线看验色正常不,还红就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绝对是灯管坏了,这种屏我修过N次了

网友:
5 -8楼正解

网友:
拔掉屏线还偏红,那就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老化,或者驱动板问题

网友:
总结一下吧
A 灯管是否老化:
                1 多点一会 如果颜色有变化,,,那是灯管老化
                 2 看菜单颜色 如果不正常 说明灯管是好的
B 程序问题 :
                 1 图像偏色 但菜单正常 需要写程序
C 视频线问题 图像与菜单都偏色 找到相应的断点 接好,,,
A与C的区别 就是  多点一会颜色有变化(由偏色向好的方向变化) 而视频线断无论点多久也不会变化 但你去敲打或碰它时 可能会有颜色变化

网友:
今天我就修了一个这样的,换了灯管就好了

网友:
绝对是灯管坏了

网友:
灯管灯管又是灯管

网友:
点亮一段时间看看 颜色有变化不。。。估计多半是灯管毛病

网友:
同意13楼的,大家都不要说得太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