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啊!Great wall M7MS3液晶显示器开机电源等闪一下就灭了!

楼主(2009-12-20):
一台长城M7MS3的液晶显示器,通电按电源开关,电源灯闪下就灭了,灭了以后再去按电源灯,却没反应,灯都不闪了,把电源线拔掉再插上再按电源开关,又是指示灯闪下就灭了,灭了以后再按电源开关就什么反应都没有了。这个显示器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求维修思路。望大虾们指教!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容爆了,开下就灭,一般就电容爆了

网友:
你去拆开看  肯定有东西坏的..你看是电容爆了没?

网友:
没有电容爆啊,都好好的,会是高压方面的问题还是电源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
我刚才测了一下,待机时电源板有5V和12V输出,断开两个高压供电的驱动管也是一样的现象,闪下就灭了,会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是驱动板问题么?

网友:
10有89是电容失效引起的。3842的话就看7脚电容

网友:
斜视液晶屏有显示图像,多属于高压问题.无图像则查驱动板供电部分

网友:
先测灯管,OK后再换高压条试

网友:
电压正常说明电源板没问题      应该是驱动板

网友:
你已经断开高压了.那不防把屏线跋掉,试一下故障是否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