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硬盘的数据都不见了。请问我该怎么恢复?

楼主(2009-12-20):
昨天一朋友拿一本本给我恢复数据。情况是这样的:他自己重装系统后,发现里面除了C盘有数据外,其他盘的数据都不见了.(幸好不是我搞的)请问我该怎么弄 .用什么软件?请详解.谢谢!

网友:
用diskgen的分区表恢复看看吧!具体操作自己研究了~~
不过建议用WIN版的。用其它盘带

网友:
这个可能是用GHOST版的系统盘。还原时没选对搞出来了。重建分区表就可以了。一般来说数据都会在。

网友:
这个问题 简单。一般用DISKMAN就可以搞定了 。很简单的

网友:
用DISKMAN重建分区表,不熟练的话就找专业人士,以免二次破坏了

网友:
手上有没有系统安装碟?
里面的dos工具有很多事可以修复分区的,好像diskfix.傻瓜式的帮你把分区找回来

网友:
嘿嘿是用了光盘里面的快速分区弄的,数据还在滴,赶快用DISKGEN找分区表

网友:
不要进行其他的操作,赶快找到diskgen分区工具把分区表恢复。

网友:
EasyRecovery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数据恢复软件你使用该软件重新恢复一次试一试该软件的恢复功能如下:
1.找回被误删除的数据
2.找回被格式化盘中的数据
3.恢复因其他原因丢失的数据

网友:
lou zhu  gao  hao  le  mei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