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41不开机代码跑8785

楼主(2009-12-20):
今遇一台IBM T41机器,不开机,电流上0.63,上诊断卡代码跑8785,此机是进水机器,进水位置在安全芯片,拆下安全芯片后 刷了免安全芯片的BIOS!问题依旧!!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检查有没有断线 8785应该是码片 或者BIOS  NB  都有可能的 那个你就要慢慢找个图纸查了

网友:
检查氧化断线? BIOS是否刷正确?

网友:
刚修了一个跑87,不插安全芯片跑85.更换安全芯片后一切正常

网友:
可以换一个IO试下.在确定码片和BIOS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密码芯片有问题,换一下!!!

网友:
楼上的..你说的密码芯片指的是安全芯片吗
还是密码芯片损坏也会跑87  85

网友:
检查是否有断线,程序出错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建议找个好点的板子测测,你的免卡BIOS要保证没有错误。

网友:
进水机 一般都是短线 仔细再看看

网友:
我上回也是遇到这种问题,刷了bios换了i/o,加热了南桥,还是跑87,没有修好发给客户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能跑码到8587 说明还算好 我估计没有坏什么东西 很可能是线断了, 或者是哪个电阻不行,你仔细找找进水的地方,用放大镜看看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能跑码到8587 说明还算好 我估计没有坏什么东西 很可能是线断了, 或者是哪个电阻不行,你仔细找找进水的地方,用放大镜看看
引用 网友A:

赞同。。。。。。。

网友:
主要检看是哪里进的水,是不是还要氧化的地方。

网友:
2楼说的北桥是不会引起85 87的吧。南桥到是有修到过

网友:
因该是南桥和io吧

网友:
楼主的机器搞定了没有,我这t41和你故障一模一样,bios和码片也都修过啦,南桥加焊 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