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现代SD 256M双面内存,大家帮我看看是哪的问题

楼主(2009-12-20):
现代SD 256M双面内存,大家帮我看看是哪的问题。不知道哪个颗粒坏了

网友:
LZ请发图。

网友:
刚才用相机拍的太大了传不了。现在重新截图传了

网友:
还有HY57V28820HCT-H 能否用HY57V64820HG代换啊?手上现代的只有这2种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3Bfilter%3Ddigest

楼主你看看我发的连接 里面深入浅出说明了您的问题。

网友:
谢谢。去看了不是很懂。。。不知道有谁能说说确切一点的位置

网友:
应该是第二面倒数第二个

网友:
有两种情况
背面第六粒

反之是背面第三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