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12-20):
我主板是联想品牌机子的  775主板  现在问题是开机第一次不亮  必须在开第二次才行 这是那的问题 啊?

网友:
我遇到的多数是主板电容退化或者ATX电源不良。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我们旁边就是联想代理商!替他们换过不少电容,通病,呵呵

网友:
哦  可是电容没有鼓包啊  怎么会坏呢  还有一般都是那的坏啊

网友:
我修到一块联想家悦系列的板,主板有时能亮机,有时跑CO,还跑66,换过cpu4400后每次都能正常开机,但是原来的CPU3200在其它机器上能正常开机,应该是主板问题,试着换掉CPU旁的电容后,问题解决,每次开机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