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还有这种事?

楼主(2009-12-20):
今天一块主板,754的,南桥出来的1.5V没有,查了一下到了一个什么8282的蕊片里面去了,没找到换,郁闷的时候,用了几个代换了一下,不行,后来只有把原来的管子吹上去, 奇迹出现了,亮机了。
这样都能修好板子,不可思意!
主板

网友:
看来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我也碰见过 有一次CPU供电没 没找倒芯片,代换几个都不可以,最后把原来的装上。竟然好了 。 。 郁闷

网友:
不是你修好了机器,是你维修 使开焊的点暂时又接上了,但这板很快还会出现故障

网友:
我也碰过好几次,有的是虚焊,有的是输入和控制都有就没输出,吹下测试是好的,换上去就OK了

网友:
还会回来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