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纯平显示器开机有起高压指示灯绿色后马上变成黄色,无 ...
17纯平显示器开机有起高压指示灯绿色后马上变成黄色,无显示。

楼主(2009-12-20):
测量行管C级电压有57V,灯管也不亮,无电压,一次电源输出都正常,有电压,后面应该怎么查了。新手请教一下各位。。
显示器

网友:
查行场信号

网友:
好像是高压保护了一样,开机有高压反应,而后绿灯变成黄灯,测量行管C级电压正常,其他开机时候有电压变成黄灯后就无电压了。

网友:
看不懂楼主说的内容,如果是纯平CRT 那么那来的灯管呢
如果说是液晶,那又怎么有行管及57V的电压,,,,

网友:
晕,纯平CRT难道没有灯管电压么。。

网友:
那是灯丝电压,那来的灯管电压。。。。。。

网友:
呵呵 纯平也有灯管 液晶也有高压包(有些人称高压变压器为高压包) 有点犯晕

网友:
是灯丝电压,呵呵,写错了。那么请问应该往哪里查呢,谢谢。。。

网友:
检查行场信号部分有么有到MPU去。

网友:
如果行管电压才57V,那么证明二次电源就没有工作,主查行供电电路中的二次电源供电部分,正常的升压式行管电压应该在100V左右

网友:
测量行管C级电压有57V,这个不太对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显示器已经修复。谢谢!!

网友:
怎么修复的,最好是和大家说说,交流和共享。让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
量下场行有没有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