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昂达K8T890T的主板跑41另类问题

楼主(2009-12-20):
今天接修两块昂达K8T890T的主板,跑41,屏幕显示BIOS错误,第一个刷BIOS好了,刷第二个怎么刷也刷不好,以为要BIOS块有问题,换个也不行,从官方又下载了一个,还不行,把好bios放到这块主板上也是跑41,以为是BIOS电路有问题,又开始修,一直修,修了一下午也不行,客户着急,我这里有一块和这一样的主板,先给他换上吧,客户是上帝啊,这块主板我慢慢修吧。可是换到我主板,还是跑41了,奇怪了是什么问题!就换了个内存,开机一试没问题,靠!是内存引起的了!第一次碰到了,我把这个内存上的别的机子上也跑41,靠就是内寸坏了!!!害的修了一下午,但是没想通是内存什么问题引起的了!!是不是内存上面的程序坏了,还是险存坏了!!!!??????????????

网友:
内存坏,AMD 的CPU坏都会引起跑41。

网友:
先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再修主板~~~

网友(2010-03-29):
我修理主板也是先试再修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七彩虹主板跑41是内存问题,而且有报警声..

网友:
跑41我前两天刚遇到过一次
没刷之前跑41,刷BIOS后不跑码了,确定没下载错BIOS。
结果没搞定。
内存工作正常。

网友:
和特殊的经验,看来有时候代码也是骗人的啊 !!

网友(2010-06-24):
代码仅供参考 看诊断卡的到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