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865GM3主板不显

楼主(2009-12-20):
MS-865GM3主板该板能从C1跑到7F,就是不显 插AGP都不显 PCI显卡能显示
测AGP槽时钟 复位电压正常
求高手指点

网友:
试刷BIOS,如果不行着有换NB了

网友:
看槽子有无腐蚀 倒针,阔针现象

网友:
准备涮BIOS

网友:
7F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加焊桥试下

网友(2010-01-29):
对于无法检测到PCI-E显卡,可以测量PCI-E槽右侧的藕合电容北桥一边的对地阻值进行判断,其对地阻值应为均值,若有阻值偏大,则北桥的PCI-E信号部分空焊。

网友:
还是先清一下试试 吧

网友:
BIOS一定是有针脚虚焊了,可以把BIOS芯片直接焊在主板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