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533内存电压3.33V

楼主(2009-12-20):
板子为华硕P4S533内存电压为3.33
跑码为C1

各位请问怎么查?

网友:
查到供电到MOS管上 但我把那个MOS管卸了 内存还有3.33V的供电啊?、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3.3V应该是很正常的,你说卸了供电管还有电压,那么毫无疑问,你卸错了

网友:
你测的是第七脚吗?

网友:
你是不是测184脚了,这个脚有的板是3.3V电压的,再倒数第4个脚(180脚)也是内存供电脚呀,测它看是不是2.5V。

网友:
我是用阻值卡测的啊
我数脚测看看 这个是2.5V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