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CPU座空焊换座子

楼主(2009-12-20):
接这台机子很久了。开始主要原因是一条内存不能过,查发现是CPU座空焊。加焊了没有好,于是就叫同事去华强买了个座子装上,可是也没有焊好,又买了一个还是没有焊好,就这样连续买了3,4个都没有弄好只好给客户换了块板。前两天有个同事给我拿了两个富士康的座子,他说那个好用。
于是我就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经验:把座子底部的有一些高一点的地方用锉刀锉掉,用橡皮擦擦得珠子亮亮的。用有铅的锡线涂了焊盘一遍再用吸锡线清理好。在做BGA之前再CPU座子底部再涂一层助焊剂。结果做好了。

网友:
呵呵  值得深思!!

网友:
这个座子确实不好焊,主要因为是无铅的,再加上表面是封闭的,温度很难穿透塑料,到达底部

网友:
2楼和4楼,请珍惜你们的ID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 你做这个的时候下风口的温度是多少啊?我做的时候加到300    都没有搞定

网友:
同志们可否告诉小弟笔记本的CPU座到底要好多实际温度才能融化啊。。。我加焊过几次座子了。。可我们那BGA最高是设的280度。。。每次都是到了280度后十几秒钟。。用东西去拨动座子都动不了。。。直到BGA时间自动到了停下。
在此之前做成功过很多台式775的座子。。那么大的到280都能动。。还能取。。。可为什么笔记本的就不行啊。。。
、请说说要好多度才能动得了。还有就是本人才学本本。。。都不知道做本本的座子得不得座子上面的盖子的啊?谢谢

网友:
总结就是经验  呵呵 经典

网友:
我师傅做CPU座子成功率很高  到目前还没有失过手,   我看温度是比做有铅的南桥的温度高一点,比做无铅的温度低一点  加上保护膜就安全多了

网友:
V3000的机器CPU座有问题可不多哦,它的经典问题是显卡

网友:
CPU插座不好做啊。楼上的师傅一定是高手。

网友:
我用得是5860,焊接二的时候上是280,下也是280,红外温度是50秒,我觉得前能把座子的锡熔再推动一下在过几秒就可以了。

网友:
CPU做我从来就没做好过的说

网友:
有详细的温度曲线更好了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我一般是加焊就好了,但也有返修的情况,V3000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
cpu的座子 加焊可以去推动吗 我焊了好几个都没好啊啊 特别是amd的 478的还有焊好几个啊

网友:
今天我就碰见一个SONY的本,无铅的CPU座,使劲按着CPU就能亮,否则电流就停到0.5A,用BGA加焊,下加热到了230,上加热到了210度,焊了好长时间才把座焊动。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无铅的座真是不好弄的!

网友:
CPU的座子是不好做,我做过很多都不成功.主要是位置对不好,边线比较难对,装好都是空焊

网友:
CPU座感觉用红外的焊台会好一点,还有就是座子本身,我最近换了一个DELL 640M的座,好象这款机器座子比较容易虚,之前加焊过两次,用了不久又回来了。这次就订了几只座子,焊完用带灯测试仪一量,非常OK,上U试机,一次通过。

网友:
买了3个4个果然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网友:
CPU座还没有做过啊,不敢做,希望高手能说详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