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华同方锋锐S5问题

楼主(2009-12-20):
自动触发,电流在0.07,缺1.05S1,1.5S1,无CPU核心供电该如何维修,辅助供电芯片采用ISL6227,查该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芯片也代换过!
请问该如何查?

网友:
先把1.05与1.5修出来再修CPU供电.断开负载试试能出来吗?

网友:
CPU电压一般是其它电压正常以后才出来的,还是先修1.05V电压吧,前段时候修过一台联想Y430,也是没有1.2,引起的无1.05V和CPU供电。修好1.2其它自然产生了

网友:
无图纸,不知该如何断开负载!如果直接断开电感不会保护的吗?

网友:
一般不能直接断开电感的。从电感后面吧。不过直接量阻值如果没问题的话应该就短

网友:
1.5V电压对地蜂鸣档一般在250左右.1.05在30左右。具体不同的芯片组可能有差别,只要不是过低个人一般不认为是短路

网友:
对地一个25,一个 23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