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显示器刷不了1024x768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12-20):
今天收到一个杂牌19宽屏显示器 sanxin 的     刷不了1024x678的分辨率
    现象是 进系统白屏   但是刷800x600就可以但是不能全屏
  请高手指点  平型号MT190AW01V5    驱动板是乐华的 NTA91B的  求助

网友:
19宽屏的你刷什么1024的  要刷144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   1024都刷不了   还什么1440的

网友:
驱动板可能有问题 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下屏不就知道了

网友:
重刷一下驱动板资料看看!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楼主,我说的是刷相应的程序,不是说换成XX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