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在使用的过程中内存经常报错!

楼主(2009-12-20):
电脑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下的报错:
svchost.exe 应用成序错误:
“0x001f1cb0"指令用的”0x001f1cb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
每次都会出现类似的,如果点击确定是我话就会死机,不点缺定的话时间长了就会自动死机
我把内存拿下来看过,没有问题,我以前从没有见过!
电脑

网友:
应该是有病毒,杀杀毒

网友:
我杀了一下午的毒还是这样,不过开始找出30多个木马。

网友:
重装一系统应该就没有了,如果还会这样应该有硬件问题了

网友:
重装系统还不行,就换内存吧

网友:
系统我重装了两次,还是一样的,这样的问题应该和硬件的干系不大!
到最后会出现”Generic Host Process for Win32 Services"遇到问题需要关闭的字样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好像是系统中毒了,是蠕虫病毒,要下载个冲击波补丁,哪位有冲击波的补丁,网上搜了,没有

网友:
全部格式化。装系统。。在不行。。多半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这个可以确定是软件问题,而且是GO的系统才出,换个别的版本试试

网友:
我觉是是软件问题

网友:
这个是GO系统中遇到最多的一个毛病@!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我装过两种系统,都一样的,我打了个补丁后好像好了很多了。
学习了~

网友:
试一下换内存试试。我前几天遇到过Internet的主板,667的条子,就是这个情况,换成800的条子后全部搞定。

网友:
试软件的问题,已OK!
谢谢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