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20):
该机摔后出现照相模糊,调焦距就会变清晰,请问是不是镜头的部件错位了,还有镜头怎样拆开的,请各位指教!

网友:
摔后模糊,要看摔那里了,一般外壳会有摔过的痕迹,对应机器内部的地方,看是否有什么元件有问题了..
调焦距就会变清晰,是因为对焦组无动作或者动作不正常了,要检查过才能确定是那里问题.
至于镜头是怎么拆开的,我不知道如何表达了.看到罗丝就拆罗丝,看到卡扣就拆卡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