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正常诊断卡跑C1,晕死了!

楼主(2009-12-20):
内存供电正常诊断卡跑C1,晕死了!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包括供电,时钟,总线,AD,参考、上拉电压,BIOS,北桥,IO很多,仅供电正常是不行的

网友:
供电,时钟,总线,都正常,其他的不知如何判断!

网友:
打内存AD线的对地阻值看北桥面有没有问题,也就是AD线----排阻----北桥,先查排阻再判断北桥。

网友:
先查北桥,北桥是好的就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也不说明是什么板啊!如果是AMD的话就跟U座有关系,如果不是AMD的就按上面各位说的去查下

网友:
换内存没有,呵呆,内存本身问题也会造成C1

网友:
会不会是IO的时钟有问题呢

网友:
你最好说是什么板,这样大家才好怎么帮你

网友:
跑C1,查不出问题的遇到过 U、BIOS、NB等。

网友:
楼主提问方式不对

网友:
内存 不过。 内存槽坏。 内存供电。 时钟。 ad线。 北桥虚焊。 cpu 座 虚焊。 南桥。 io 问题 。刷bios。这行都有可能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你以为内存只要通电就能工作吗?

网友:
就是呀。要说就说什么问题吗,你这样说谁知道你的主板是什么问题呀。你什么都不说就说个跑c1   这样谁能帮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