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0):
如题:哪些原因可以导致下管对地短路
原因

网友:
场效应管击穿,

网友:
控制IC,北桥,还有下管本身

网友:
蔡杰赢
那单场管给内存供电的 如果S级对地是不是也是因为桥 和控制芯片?? 我以前都是说这个级对地 都判断为北桥挂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