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联想AMD 通病

楼主(2009-12-20):
联想AMD 通病
现象:
不过CPU CPU供电1.13V 内存供电:2.62 1.8 风扇狂转 CPU 没温升
次数:
2次
维修:
加焊NF6 好了 风扇转速正常
此外本机开机好坏
cpu

网友:
老大,既然是分享就麻烦详细点,这样估计就你自己看得懂吧!

网友:
太精辟了

网友:
看LZ的帖子有益智的功效
“没升温次数两次”嘛意思?
基本就是,AMD风扇狂转,无CPU电压,加焊桥OK。

网友:
很精辟 的 过程 看不懂!!

网友:
行家才看得懂呀

网友:
楼主修机行云流水啊

网友:
所有NVIDIA芯片组的通病,楼主是用bga机器搞的,还是用风枪加焊的?

网友:
我现在修到NF单桥不跑码或跑C1 C3我都是直接加焊桥就好了

网友:
hehe写的精悍了点,楼主插诊断卡的话肯定看到机器是不断重启状态,所以风扇声很响,因为品牌机用的主动式PFC电源启动时风扇转速是最大的。

网友:
真简练啊 经典贴

网友:
CPU有供电。楼主没测量 CPURST和CPUPWRGD啊 估计这2个都为低电平 。。加焊北桥桥 是NF双桥的 通病~~

网友(2010-02-15):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东西

网友(2010-07-26):
过程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