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网卡的问题

楼主(2009-12-20):
请教大家一个网卡的问题,本人在修主板的时候发现很多主板网卡能认,驱动也正常安装,就是插上网线没有反应,右下角显示叉叉,请问师傅们这是不是网卡芯片的问题,应该怎么修

网友:
一般是网卡,网络头,还有就是网卡到网络头之间的阻值小的电阻,一般在网络头后面都会引起的

网友:
网线问题多

网友:
我想应是网卡芯片的问题,因为我遇到过独立的网卡出现这种问题时把网卡换了就OK了,具体是卡上的什么东西坏就不管它了。

网友:
如果排除网线的问题,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网卡芯片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网络变压器坏了,有的网络变压器是直接做在插座里面的。

网友:
我这几天有空去具体研究一下,谢谢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