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杰麻将机电路图

楼主(2009-12-20):
闲来无事,发一个三杰麻将机的电路图

网友:
这个中低档的自动麻将机,现在市场上都是1000~2000,大多故障其实很好修。
看一下这个原理图会更好!

网友:
这种好像没有带遥控的吧?现在主流的是那种按遥控就可以控制哪个人糊的那种。

网友:
今天修一个,升降电机坏了,换一个好的上去,开机,一直转个不停,感应头灯一直亮,换了也是一样,郁闷。

网友:
6楼,不知道你修的那台的电路是什么样的。对于电机始终旋转不受控的,以我上传的三杰电路为例,问题最可能出在电机驱动级——Q1、Q2与Q3、Q4组成H桥电路,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当它们中有击穿的,就可能造成电机旋转不受控转。这种功率管的损坏率比较高,以前我在修复印机电路(也是H桥电路)是就遇到过。

网友:
A B C D 四个插口是插什么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