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TX电源的部分电路,怎么也看不懂,求助

楼主(2009-12-20):
原文是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27/viewthread.php
看到Q03就卡住了,怎么也看不明白了。

接通市电后,220V市电经滤波,整流桥整流,得到300V脉动直流电。些电压经R002,R003分压加到Q03的B极,使Q03导通,从而使300V电经过T3的1脚2脚,Q03的C极E极和R001到地。此时T3的1脚正2脚负,感应出来3脚正4脚负,3脚的电压边向C02充电边经过R06加到Q03的B极,进一步使Q3饱合导通。T3的1和2脚的电流达到最大后,3和4脚的感应电压降低,这使得Q03的B极电位降低,从而使流过T3的1和2脚的电流降低,这使得1脚变负2脚变正,同时3脚变负4脚变正,3和4脚做为负电源串上C02(左负右正)加到Q03的B极,使的Q03截止。

以上是我自己理解的,和原文的意思也差不多,希望大家指正!
可后来,当Q03截止后,是什么原因让它再导通,可就怎么也看不懂了。
1,原文说,Q03截止后,T3次极3脚感应出正电压,从而使光耦IC3的发光二级管发光,(3脚4脚导通)使Q1导通,让我不明白的是,Q03截止时,T3初级是3脚负4脚正,D7也应该是截止的,那就没有电压到IC3的3脚,也就不会有电压到Q1的B极,怎么会使Q1导通呢?
2,即使Q1会导通,那它导通的后果是将Q03的B极电位拉到了地,原文怎么说因Q1导通给开关管Q03的b极提供启动电流,使Q03导通呢,怎么也想不通!
希望老鸟们指导一二,谢了!

电路图

抄部分原文如下:
整流器输出的300V左右直流脉动电压,一路经T3开关变压器的初级①~②绕组送往辅助电源开关管Q03的c极,另一路经启动电阻R002给Q03的b极提供正向偏置电压和启动电流,使Q03开始导通。Ic流经T3初级①~②绕组,使T3③~④反馈绕组产生感应电动势(上正下负),通过正反馈支路C02、D8、R06送往Q03的b极,使Q03迅速饱和导通,Q03上的Ic电流增至最大,即电流变化率为零,此时D7导通,通过电阻R05送出一个比较电压至IC3(光电耦合器Q817)的③脚,同时T3次级绕组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经D50整流滤波后一路经R01限流后送至IC3的①脚,另一路经R02送至IC4(精密稳压电路TL431),由于Q03饱和导通时次级绕组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比较平滑、稳定,经IC4的K端输出至IC3的②脚电压变化率几乎为零,使IC3内发光二极管流过的电流几乎为零,此时光敏三极管截止,从而导致Q1截止。反馈电流通过R06、R003、Q03的b、e极等效电阻对电容C02充电,随着C02充电电压增加,流经Q03的b极电流逐渐减小,使③~④反馈绕组上的感应电动势开始下降,最终使T3③~④反馈绕组感应电动势反相(上负下正),并与C02电压叠加后送往Q03的b极,使b极电位变负,使开关管Q03迅速截止。

开关管Q03截止时,T3③~④反馈绕组、D7、R01、R02、R03、R04、R05、C09、IC3、IC4组成再起振支路。当Q03导通的过程中,T3初级绕组将磁能转化为电能为电路中各元器件提供电压,同时T3反馈绕组的④端感应出负电压,D7导通、Q1截止;当Q03截止后,T3反馈绕组的④端感应出正电压,D7截止,T3次级绕组两个输出端的感应电动势为正,T3储存的磁能转化为电能经D50、C04整流滤波后为IC4提供一个变化的电压,使IC3的①、②脚导通,IC3内发光二极管流过的电流增大,使光敏三极管发光,从而使Q1导通,给开关管Q03的b极提供启动电流,使开关管Q03由截止转为导通。同时正反馈支路C02的充电电压经T3反馈绕组、R003、Q03的be极等效电阻、R06形成放电回路。随着C41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开关管Q03的Ub电位上升,当Ub电位增加到Q03的be极的开启电压时,Q03再次导通,又进入下一个周期的振荡。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一个自激多谐振荡器.Q03饱和期间,T3次级绕组输出端的感应电动势为负,整流二级管D9和D50截止,流经初级绕组的导通电流以磁能的形式储存在T3辅助电源变压器中。当Q03由饱和转向截止时,次级绕组两个输出端的感应电动势为正,T3储存的磁能转化为电能经D9、D50整流输出。其中D50整流输出电压经三端稳压器7805稳压,再经电感L7滤波后输出+5VSB。若该电压丢失,主板就不会自动唤醒ATX电源工作。D9整流输出电压供给IC2(脉宽调制集成电路KA7500B)的○12脚(电源输入端),该芯片第○14脚输出稳压+5V,提供ATX开关电源控制电路中相关元器件的工作电压。
  T2为主电源激励变压器,当副电源开关管Q03导通时,Ic流经T3初级①~②绕组,使T3③~④反馈绕组产生感应电动势(上正下负),并作用于T2初级②~③绕组,产生感应电动势(上负下正),经D5、D6、C8、R5给Q02的b极提供启动电流,使主电源开关管Q02导通,在回路中产生电流,保证了整个电路的正常工作;同时,在T2初级①~④反馈绕组产生感应电动势(上正下负),D3、D4截止,主电源开关管Q01处于截止状态。在电源开关管Q03截止期间,工作原理与上述过程相反,即Q02截止,Q01工作。其中,D1、D2为续流二极管,在开关管Q01和Q02处于截止和导通期间能提供持续的电流。这样就形成了主开关电源它激式多谐振电路,保证了T2初级绕组电路部分得以正常工作,从而在T2次级绕组上产生感应电动势送至推动三极管Q3、Q4的c极,保证整个激励电路能持续稳定地工作,同时,又通过T2初级绕组反作用于T1主开关电源变压器,使主电源电路开始工作,为负载提供+3.3V、±5V、±12V工作电压

网友:
在上面无法显示的图片上点右键/属性,把图片地址复制,开个窗口粘到地址栏就能看到电路图了.

网友:
楼主引用的贴子里那张图错误甚多,而且由于论坛改版这个图也被缩小了,看不清楚。
若要摸清楚该图中辅助电源的工作原理,必先把该图修正一下,同时需要重新进行电路排布,因为原图画得实在是很凌乱,毫无章法。
附上修改后的辅助电源部份电路图,供楼主参考。

另附上清晰全图一张。

网友:
多谢多谢,先收下了。

网友:
对于第一个问题,是不是C11存电的原因啊
第二个问题,还是看不懂,Q1的导通与载止到底有什么用呢?
是什么原因使Q03恢复导通的

网友:
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原文有错误。现在时间不够了,再晚点发贴便要审核了,最快也要明天八点才能看到发上去的贴子。或许明天能告诉你我的想法。

网友:
还是按一个工作周期来说明比较容易说得清楚。
1,Q3导通
加电后,+300V通过R002后分成两路,一路通过R003到地,一路通过R06,C02,T3 34绕组到地。此时,C02开始充电,极性为左正右负。随着C02两端电压慢慢上升,Q3基极电压在一定时间后达到导通阀值,Q3导通。
2,正反馈,Q3饱和。
Q3导通,300V通过Q3 CE极,R001到地。T3 12绕组得电,同时T3 34绕组亦感应出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压。感应电压通过C02,R06加至Q3 基极,加深了Q3的导通程度,T3 12绕组获得的电压进一步升高,同时T3 34绕组的感应电压也跟着升高。此正反馈过程最终导致Q3饱和导通。期间因为T3 34绕组的感应电压的关系,C02反向充电,极性为左负右正。当充电压达到二极管的导通阀值时,D8导通,C02的本段充电过程结束。至此T3 34绕组感应得到的电压直接通过D8,R06加到Q3基极,维持Q3的饱和导通状态。此过程为T3的储能过程,300V流过T3初级的电能转化为磁能存储在磁芯当中。
D8的作用:可以缩短开关管的截止时间,使得开启占空比可以超过50%。因为C02的反向充电电压被限制在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上,一方面不会因为C02充电后两极间电压升高造成开关管激励不足而过早退出饱和区,另一方面可以在开关管截止后,尽快令C02正向充电至开关管的导通阀值电压,缩短截止时间。因为反向充电压被限制得较低。
3,Q3退出饱和。
由于D8的存在,所以本电路不存在因C02反向充电而造成开关管退出饱和区的情况。由电感器的特性得知,电感器在加上电压之后,流过电感器的电流是随时间增长的。因此,开关管导通一段时间后,T3进入磁饱和,此时T3 34绕组的感应电压不再上升,开始降低,Q3基极电流也因T3 34绕组电压降低而降低,一定时间后退出饱和状态,进入放大状态,Q3 C极电流减小。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并不允许变压器出现磁饱和的现象,这会令开关管电流剧增而损坏。电路中另有元件对此负责。
4,Q3截止。
由于电感器内的电流不能突然停止,所以T3 34端感应出了上负下正的反向感应电压,并通过C02,R06加至Q3基极。D8反向截止。此反向电压造成了Q3基极电流进一步下降,T3 12绕组电流亦跟着下降,34绕组的反向感应电压进一步升高,加速了开关管的截止。当T3 34绕组的反向感应电压达到一定值后,Q3 BE结进入反偏状态,Q3截止。此过程与开关管的饱和导通过程一样,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的。Q3截止后,变压器磁芯内存储的磁能通过次级绕组转化为电能向负载释放。
5,C02在开关管截止后的状态
T3 34绕组在开关管截止后将一直维持反向感应电压,直至T3磁芯中的能量释放完毕。在此期间,有两路电流在同时给C02充电,极性是左正右负。一路是300V通过R002,R06到C02,另一路是由T3 34绕组,地,R003,R06到C02。C02在Q3导通后反向充得的电量被迅速的中和并开始新一轮的充电过程。
6,Q3再次导通。
Q3截止一段时间后,T3中存储的能量释放完毕(在非磁饱和条件下,T3中存储的能量大小,由Q3导通的时间来决定。所以能量释放的时间并不是固定的),T3 34绕组感应电压消失,T3 3脚对地的电压恢复为零伏。此时C02上已经充上一定电压的电量,其所充电量由Q3截止时间的长短来决定。T3 34绕组感应电压的消失,使得C02左边电极的对地电压恢复为正值,若C02上所充的电压已经达到Q3导通阀值,则Q3将直接进入导通。若C02上所充电压不足以令Q3导通,则由300V通过R002继续向C02充电。

R001,R005,C41的作用:
R001起将开关管电流变换成电压的作用,前面说到过电感器加电后,流过电感器的电流是随时间增长的。因此,开关管Q3的电流,将在R001上产生一个三角波,三角波的电压值由开关管电流大小决定。电流越大,R001两端的电压也越高。此电压通过R005,C41加至Q1基极并与光耦送来的电压叠加。当叠加的电压达到Q1导通阀值,Q1将进入导通,对Q3基极电流进行分流。此动作将导致Q3提前进入截止。Q1在这里的作用是一个比较器,将Q1基极的电压反馈,电流反馈信号与地线的零电压进行比较,进而控制开关管的导通时间。个人认为,这里可以看作是一个简易的PWM电路。
由此可见,合理的选择R001的阻值,可对开关管起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可避免T3产生磁饱和现象。
D7,C11的作用:
当开关管导通时,T3 34绕组将感应出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压,此电压经D7整流后给C11充电。可见C11在这里起的是一个滤波的作用。但是由于D7所整流的是开关管导通时产生的感应电压,所以C11两端的电压并不是稳定不变的,同时受到300V电压变化和开关管导通时间的影响。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
感谢楼上花费时间帮我分析电路。
    回贴我已仔细看过,虽然由于水平问题并不是都能懂,但比看原文是好的多了。最起码的,原文说是因Q1的导通而使Q03导通,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明明Q1导通是为了使Q03截止的嘛。你说Q1是比较器,用于控制Q03的导通时间,就好理解多了。
  唯一一个我觉的不对劲儿的地方是R001的作用,楼上说它将电流变电压,这没问题,但这个电压是加不到Q1的B极的吧,R005,C41与R001的下端接着地的。R001是不是起到一个简单的用发射极电阻来控制集-射电流的负反馈的作用啊。
  本想花些功夫来好好研读一下这个图,没想到原文有误。幸好有楼上的指点。
  能否求个类似于这个,有图有文说明较细的资料,这个就不再看下去了。

网友:
唯一一个我觉的不对劲儿的地方是R001的作用,楼上说它将电流变电压,这没问题,但这个电压是加不到Q1的B极的吧,R005,C41与R001的下端接着地的。R001是不是起到一个简单的用发射极电阻来控制集-射电流的负反馈的作用啊。
  本想花些功夫来好好研读一下这个图,没想到原文有误。...
引用 网友A:

原辅助电源部份的图也有错误。原图中,R005,C41是接地的。这是很不合理的,那样Q3发射极到地的R001就绝对是多余的了。对比其他相同类型的辅助电源电路,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这个错误。原图错误的地方不只是这里,建议不要再在这张图上浪费精力了。免得走错道。
至于“能否求个类似于这个,有图有文说明较细的资料”,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到目前为止,我也没看过关于ATX电源方面的书。很是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