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换通用驱动板需要刷驱动板程序吗?

楼主(2009-12-20):
液晶显示器换通用驱动板需要刷驱动板程序吗?选用通用驱动板是根据屏的型号来选还是根据驱动板的屏线接口来选呢?

网友:
程序是根据屏的型号刷的!!配板大多跟据屏线接口.....!!!!   (顺便说一下,你不像维修界老鸟. 哈哈,开玩笑的!!!)

网友:
原来通用版如果是免驱动的就不用刷,要是2025的就要刷,原先的程序支持17普通屏

网友:
有的要刷程序 有的不用,因为现在有跳线的了,可以根据不同的屏而进行跳线

网友:
驱动板上的跳线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吗

网友:
其他的没用过,我现在就只用2025  和91b,这两个都得刷驱动的,不过也挺好刷的

网友:
学习中!有帮助

网友:
如果你是专业维修的,最好准备个编程器。买通用板子自己刷

网友:
我每次遇到驱动板都蒙了
不懂那个东西呀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