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x0000007E蓝屏死机是哪儿有问题?

楼主(2009-12-20):
有一块MS-6741 VER:1启动滚动条刚一完就蓝屏0x0000007E死机,代换内存,代换显卡,用光盘也进不了PE。不知道 是哪儿有问题?

网友:
先检查内存供电是不是低于2.5.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内存供电2.6V左右算正常

网友:
认真检查主板的内存,CPU供电正常否,看电容有无鼓包。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吧.是系统跟主板上面不是很兼容.我有一块板跟你的这个是一样的问题,一开始就是进去就蓝屏,后来我把系统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如果能装系统就能解决的话,那么他用PE就能进系统了。有没有换过电源试试?硬盘有问题也会造成系统启动时蓝屏的。

网友:
主板上面不是很兼容,在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换主板试试看是主板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应该先确定是什么引起的,然后再下手修,现在的问题很可能是主板造成的,最好再确认下,如是主板就要查内存供电,CPU供电,NB/SB供电还有时钟等看是不是正常,任何一个小问题都会引起蓝屏的。

网友:
换过电源试了,还是那样子。

网友:
内存的电压正常的为2.56V,刚才我把硬盘取下只用光盘进PE还是不行。进PE提示的蓝屏代码为0x000000A。与硬盘启动时的蓝屏代码不一样。硬盘上的系统是重新做过的。

网友:
检查NB周围及到内存的AD线正常否?可换个NB试下

网友:
0x0000007E
错误分析:系统进程产生错误,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无法捕获。其产生原因很多,包括:硬件兼容性,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系统服务,或者是某些软件。
第一步:检查磁盘空间,如果在Windows安装过程中第一次重启后或在安装完成后出现此问题,可能是没有足够可用的硬盘空间来运行Windows。

第二步:BIOS不兼容.如果在Windows安装过程中第一次重启后或在安装完成后出现此问题,可能是BIOS与Windows不兼容,请升级到最新BIOS。

第三步:存在不兼容的硬件驱动程序。如果STOP错误信息中列出了某驱动程序的名称,请禁用或删除该驱动程序。如果在启动过程中发生错误,则需要进入安全模式重命名或删除有问题的驱动程序。如果无法进入安全模式,则需要用安装光盘进入故障恢复控制台,然后对该文件进行重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