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12-20):
AGP插槽VDDQ电压对地阻值4欧姆对不对

网友:
有短路了。

网友:
AGP供电短路了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或南桥坏了,你查下吧。1。5V对地

网友:
内存电压对地24欧姆,对不对

网友:
北桥需要AGP的电压,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打内存和APG插槽的AD线阻值正常啊

网友:
如果是INTEL的芯片组,VDDQ电压会送到南桥和北桥.而是VIA或SIS的芯片组,只会送到北桥,南桥有单独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