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待机0.04 不开机

楼主(2009-12-20):
X31 待机电流0.04 不开机 3V 5V 1.2v都有,开关上也有3.3v,把南桥换了也不开机,故障一样,把网卡拆了,待机电流是0。03,但一样不开机,请问兄弟们这是什么问题,急,,,,,在线等,,,,,

头像被屏蔽

网友:
这是跑跑路吧!!不好说啊

网友:
max1631旁边的电容可能不正常了,换了它,还不行换max1631

网友:
2楼注意一下你的回复,你现在已经是重点关注对象了

网友:
应该还要查1.8V有没有! 1.8V不出来,机器是触发不了的!

网友:
EC 32K 南桥 32K 晶振工作了吗?

网友:
如果是客户好久没有用!可在电子考箱里考时间长一点看一下?

网友:
這應該不是1.8v的問題
因為不觸發
如果基本電壓都有了
震盪也都沒問題
那有換過c646了嗎
這種情況我遇過一次
換過c646就好了
應該是通病吧

网友:
他1.2V有了为什么还要换那个电容啊??!!

网友:
1.8V必须出来才行,不然不能加电吧
这个电路在接口附近,LZ仔细测测,MAX1845的,这芯片容易坏导致不开机

网友:
还有哪个电压不对看看1。8V

网友:
我說的電容跟1.2v沒關係吧
我修過兩種情況
第一種和樓主說的一樣後來換c646好的
第二種情況就是電流跑到0.5多就停住了
這是因為1.2v沒出來最後換c683好的

网友:
我正在修的一台也是不触发,电流也是0。4A,没有1。8V,正查到MAX1845的第六脚没信号呢。楼主你的也查查1。8V有了没吧。

网友:
我的机器是1。2V旁边那两个大电容坏了,换了机器就好了

网友:
各位兄弟,这台机器现在又回来了,还是原来的故障,待机电流0.03,  3V和5V 都有,1.8V和1.2V没有,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

网友A(2010-01-19):
1.8V没有的话 机器是不开机的  1.2V 没有机器是可以开机的 但是不显示。。1.8V 电压如果没有南桥会发烫的,

网友:
把1.8修出来应该就好了

网友:
各位兄弟,我的X31又回来了,现在是3V   5V    1.8V 都有,,,就是没  1 .2V,而送出1.2V的MAX1845的24脚有5V   26脚也有5V        24脚有5V的话是不是保护了是什么问题?怎么修,各位大哥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