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掉电 重起

楼主(2009-12-20):
HP V3000本来是白屏外接有显示,是INTEL芯片组的,就把北桥重新植株,显示了,结果呢就进系统会掉点重起,就显示WINXP画面在那里游来游去的时候就掉电,请问各位兄弟这是什么问题,,,在线等
芯片
掉电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看一

网友:
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IC试下不行换了CPU供电IC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没做好,再加焊一下应该会好吧

网友:
cpu座虚焊了吧加焊一下再试机

网友:
系统换过,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呀

网友:
掉电后,系统供电的3.3V和5V还有吗?要是有系统供电的话。就应该是CPU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没焊好

网友:
我觉的还应该考虑北桥的问题,芯片大,焊的时候稍微变形就会虚焊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加焊一下CPU的供电芯片再试一下

网友:
看看cpu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感觉应该是桥没有焊好!!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北桥没焊好吧! 出结果了么?

网友:
低调国度
南北桥我都重新搞过,请问会是那个桥有问题几率大点呢?

网友:
白屏怎么焊北桥啊,,,不是显卡吗。。

网友:
还是北桥没做好,,,重新做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散热没处理好吧,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