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5PE主板挡E1

楼主(2009-12-20):
一块杂牌845PE主板,不过内存,挡E1
内存供电正常,测系统管理总线91脚电压只有2V多,偏低;92脚电压3.25V,正常;91、92脚的对地二极体值不同
如果在加电后,将91、92脚短接一下,则挡A0,但断电后下次再加电时,可以正常跑码点亮,91、92脚上的电压也都正常,断电、加电测试了多次,都正常,可是放了一晚上,第2天再加电,又挡E1了,如果在加电后,将91、92脚短接一下.....................,如此反复。
IO是83627HF-AW,换了,无效。
时钟IC是W83194BG-B,加焊了,无效,找不到同型号的,不知道哪种可以代换。
92脚与南桥附近的一个822排阻的其中一个引脚直接相连,可是91脚却找不到,找到的那个822排阻是好的,也换过,无效。
BIOS是焊在主板上的,加焊了一下,无效;因为是杂牌的板子,连型号都没有,BIOS也就没法刷了。
按压南、北桥后加电,无效。
板上所有的电解电容,虽然没有爆浆的,但看了一下,全是杂牌电容,有点信不过他们,索性全换掉了,无效。

下面该怎么检修?

网友:
91.92很多都是和时钟相连的。把相连的时钟的那个脚挑起来。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重点还是在91  92脚上,如果电压不对,就要修电压啊

网友(2010-03-17):
你好!我有一块和你相同的板!也是杂牌的,怎么都是E1,我还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