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电源,电流表电流变化

楼主(2009-12-20):
1.无任何变化 查保护隔离,电源适配器

   2.到1A左右摆动 主供电电容漏电

   3.一直上到最大 主供电短路 查主供电芯片 元器件 供电单元

   4.电流动下 或0.01-0.20待机电流 正常

二 按下开机键 ,电流变化

   1.无变化 一般是3.3 5v不出

   2 电流上到0.8A 回落到待机 主供电不良或开机信号不持续

   3.电流上到0.4 就不动了 查时钟电路等供电

   4.电流上到最大 主供电短路或其他供电如cpu供电

   5.电流到0.8 不动了 查内存 显卡

网友:
多谢分享NB维修经验

网友:
如果是祼板的话,有时候0.4 DELL的个别机型都已经亮了

网友:
高手们跟根贴吧 让新手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