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进不了桌面?

楼主(2009-12-20):
一款笔记本,装了windows7,用了一段时间,昨天打开,进不了桌面,能用热键进,大家说说这怎么办?

网友:
重装,还原,笔记本一般都有自动恢复功能

网友:
不想重装,因为装了很多应用软件,不愿再费事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见解,系统可能是受病毒破坏引起的!

网友:
不怎么用WIN7,可能是确实桌面的文件,会不会和XP一样,从别人的机子上拷贝一个添加上看看

网友:
还原一下就行了,笔记本都带还原软件的。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

网友(2010-11-08):
和360有关,请看以下文章
http://user.qzone.qq.com/25211263/blog/1289191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