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

楼主(2009-12-20):
有一块日立的40g笔记本硬盘,用mhdd扫描,第一个块是绿的,分区格式化都不行,老是报io错误,是引导扇区有问题吧?能不能把引导扇区往后移动到下一个块上啊,diskgen可不可以弄啊?请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即使第一个是绿块,一般还是能行的
你先用MHDD ERASE一下

网友:
据 我的笔记 DM分区 就  OK!

网友:
不行  低格...

网友:
用软件修复一下

网友:
DM是好东西,但是正确使用是好东西,使用不当那就是杀手!

网友:
第一个是绿块,一般也不会影响。ERASE 不行 低格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