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油怎么洗掉

楼主(2009-12-20):
有个联想的,QDI的,845PE,不上内存,会滴的长响,上了内存就是从C1跑到,A6,我是四位码,就是,A6,A5,发现内存部位有一个内存口子有油,旁边的,电路板也有油,还感觉粘,用无水酒精洗不掉油,不知用什么可以洗掉,
查内存有2.8V供电,

网友:
用洗板水洗洗更健康

网友:
洗板水  很好很直接。

网友:
用冼板水或者天拿水

网友:
用洗板水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你可以在五金店买天辣水

网友:
用超声波洗比较彻底........呵呵...不过晶振得拆下来......

网友:
去污油应该能洗干净,不行就用自来水洗洗了。

网友:
还是洗板水效果比较好啊,嘿嘿,这个东东搞维修是离不了的,特别是做BGA的时候,建议楼主多买点!

网友:
用洗板水啊

网友:
洗板水健康   略微加热  在用洗板水洗  那样效果好   不易伤损板子

网友:
用飘柔,保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网友:
洗板水或者香蕉水都可以的

网友:
不知道洗板水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类似汽油的东东吗
?》

网友:
我建议还是用香蕉水比较有效

网友:
简单点,拿洗衣粉泡。泡完了用刷子刷洗。

不过时间要注意,不能长。洗完后一定要及时搞干,最好放在烘箱里烘干。

网友(2010-02-12):
我同意楼上的
太脏的我也放在自来水下用洗洁精加个刷子清理
清理完了以后马上烘干

重点是要用水冲干净点,干燥要彻底

网友:
洗板水洗咯,没用么就汽油洗,再没有么洗洁精洗

网友:
不过注意洗好要保证板子的干燥!

网友:
很多情况下洗洁精效果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