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360不开机

楼主(2009-12-2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昭阳待机电流0.02A,开不了机有没有那位师傅给点维修思路,或者是上传一份电路图给我,

网友:
图纸论坛里面应该有的,搜索一下吧,看待机基本上是正常的,联想的E3XX的按键板和指示灯的排线在主板上插头处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待机电压!EC工作条件! 版号多少....

网友:
看一下 3V 5V EC 32K晶振 南桥32K晶振  工作了没?

网友:
谢谢给位的回复,无待机电压,只有南桥有5伏和3伏供电晶振两端电压有压差,不知道版号是不是这个8Q4118176 MB03L+2X3410011A              AD406EB02138672

网友:
无待机,一般都是待机电路有问题啊,查查3V  5V 的工作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