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啊?求助?

楼主(2009-12-21):
情况是这样的,,电源是原装机拆下来的。。他说开不了机。。点了开机什么反应都没有,电源风扇都不转一下,但是直接用短接绿线和黑线就可以动。。
我怀疑是电容鼓包了!!!我拆开一看,果然是好多电容鼓包。。我把它们全都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我就去试一下它们的电压,绿线电压为:3.79V。
短接绿线,测量它们的电压,都正常,11.49V 3.5V,4.9V 都正常!为什么接上主板都不能开机呢,连风扇都不转一下!!!!!

网友:
接任何主板都不行,主板是好的。用别的电源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长城电源,与这个有点类似,不同的是电源的电容外观看不出鼓包,短接绿线,电源风扇连续转,电压正常。接到主板上,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换别的电源,可正常开机,没找到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当时没修好!找不到从何下手。现在看了一些帖子。我认为你还应该细查!
负载无输出或输出低,你查一下几个关键测试点。如果是TL494+LM358的,先查辅助电路有没有5V正常输出,没有查辅助电路.查带负载时,TL494各脚电源正常不.4脚死区电压有没有超过0.4V,是否保护了.4却是通过LM358的5脚与绿线相接的.查这一路相关原件有没有坏件.

网友:
不是电源的故障,是主板的故障

网友:
看看灰的线有没有PG电压,一般为5V,如果没有,电路有故障,查pg产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