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 设置了安全密码有个有1个网卡不能上网

楼主(2009-12-21):
无线路由+2个同型号无线网卡 3台电脑 一台直接用的网线正常 令2台用的2个同型号无线网卡 我在无线路由里设置了安全密码 ,有个能上 ,有1个网卡不能上网不能认证 填了正常密码也不能认证   我在路由里把安全设置关闭  这2个同型号无线网卡 上网都正常了  这是那里没设置对 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一 :IP地址分配量对吗?(000-999)
二 :无线的频段是多少?(01--99)
三 :模式是11MHz/ 54mHz b/g

网友:
谢谢 楼上的 我是设置自动获取IP地址  信号设的6通道  密码是不是也要设6组  但我设了没用 总是认证不了我在路由里把安全设置关闭  这2个同型号无线网卡都可以认证 上网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