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S5缺电压望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12-21):
自动触发,电流到0.07,缺1.05S1,1.5S1,所用芯片ISL6227
芯片

网友:
查en信号啊

网友:
2个EN都是3.2V,BOOT,4.8V,主供电也是正常的,现在1.5V只有0.35,1.05V只有0.54

网友:
可能是有一路短路了
才搞得都保护

网友:
换了三片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个人觉的有电压的话,芯片和工作条件是好的,可以查一下芯片的其他的外围电路或是后期有没有出问题,有节点的可以断一下

网友:
断开后面的看电压上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