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电源各种电压的偏差多大为正常

楼主(2009-12-21):
本人初学维修,在测量PC电源的各路压时发现和标称电压有偏差,比如标称+12V,测量时为+11.95V或者+12.1V。问题:一般偏差多大为正常?

网友:
正负5%即行,+3.3V要求较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答复,谢谢!

网友:
正负5%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