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奇怪的问题,求朋友帮忙看下。

楼主(2009-12-21):
我有块映泰的板子  安装到机箱里面开机就卡在检测硬盘这块就不动了,好象要欲热才可以开机一样重起多次就可以进或者有时候都进不了一开机就卡在了那个位置,如果开机正常今天就可以用但是搁了一晚上第2天早上开机又开不起来了能点亮进不了系统,我把板子拆下来试又是正常的 ,搁了一晚上也能开机都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呀?装机箱就进不了系统要欲热一般?拆下来点怎么样都可以进是什么原因呀 !!求助了!是板子什么的问题?现在还有板子要欲热才可以开机吗?

网友:
你换个io  映泰的板 爱坏这玩意

网友:
换个硬盘呢?

网友:
进BIOS看看有没有硬盘

网友:
查一下,装机箱和不装机箱的区别,如果不装机箱一切正常的话,看一下板子是不是变形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可能是硬盘不好。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也许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板子变形了吧

网友:
你用的电源是不是同个
如果不是,有可能是你的机箱不太好 ,我上次也碰到一样的问题,最后没办法,镙丝少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
有道理,板子变形、虚焊,你把螺丝拧松一点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电源引起的吧。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可以去掉试试IDE附近的螺丝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