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XPSM1530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12-21):
戴尔的机子开机要输密码我放电没有用请问那位老师知道怎么亲密码?

网友:
找24打头或者是93打头的八脚类似MOS管的芯片,注意主板上有两个不要搞错了,一个靠近网卡的是网卡MAC地址存储存芯片,找另一个靠近南桥的这个芯片,然后从网上找同型号空的芯片文件用编程器写进去就行了

网友:
估计你搞不好,现在的比较麻烦,找dell 300元不用拆机就好了,找我也行

网友:
本机已经修好刷BOS谢谢各位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