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路由器也该换了吗

楼主(2009-12-21):
磊科100路由器。进入不了设置界面。PING网关不通。连上的三台电脑之间可通。如:网络共享可用。上不了网。WAN指示灯亮但不闪烁。其他几台机器的灯闪烁正常。按复位键,手都困了,没见反应。只好放弃。
借来一个路由挂上,都能上网了。
请问一下高手,我的这个路由器还有解决的方法吗。是不是真的得换了。
能不能修好,哪个部位的问题???

网友:
他的路由器的地址和一般的不同,用户名和密码也不一样。能用说明是好的

网友:
刷一下固件试试!可以刷新的升级固件!

网友:
拆开看里面有没有小强,要不然把路由器软件升一下级

网友:
不能进入设置界面如何刷新固件呢?

网友:
你看路由器有没有和主板BIOS一样的蕊片吧,程序好像都是写到那里面的,有的路由器没有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