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0开机不跑马

楼主(2009-12-21):
开机电流0.38CPU无电压CPUVTT_PWRG电压低0.15上啦电阻电压正常3.3V CORE_ON3.3有 CPU供电芯片换过CPU还是没电压
现在没有思路请问那位老师知道?

网友:
搞个测试卡跑一下

网友:
重点查看CPUVTT_PWRG的相关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又一个半路,买本模拟电路先啃啃

网友:
我把VTT断开电压有3.3  U29MAX1845的第七脚发出的VTT电压U29S是好的

网友:
那就查后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