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5 不触发 强行开机就可以

楼主(2009-12-21):
这块主板为SIS 芯片的  A14脚电压 只有1.7几伏   而开机键上也只有1.7几伏  不触发   只有强行把绿线和地短路  代码一切正常 都能点亮  请老师们给思路

网友:
开机键1.7V 被谁拉低了?跑线看看。

网友:
开机针1.7V不正常,你跟着线路跑回去看是那个元件供电的,直到开机电压正常为止

网友:
可以考虑下V星的专用芯片,爱坏

网友:
如果io是83627或8712的话  就换io

网友:
POWER脚上1.7V被拉低了 跑线吧 估计是个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
应该从开机电压开始跑线路

网友:
是不事ms芯片坏了啊!如过你的主板事绿色的请仔细观看主板中是不是开机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
MS-X换了再查!

网友:
IO问题的多

网友:
主板上,在北桥旁边的一个5v转3.3v的场管,看看它是不是将5v转换成3.3v,这个是MS-6575的通病.

网友:
IO或开机芯片有问题的多。

网友:
顺接开机电路。。往回查。。应该查出个究境来。。就是有些时候跑线感觉麻烦难跑。。其实跑一次下来。对自已收获会不小的。。

网友:
触发电路没几个元器件,跑一下电路,很快就能知道问题出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