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400充电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21):
一个DELL c400,充电时屏幕闪动(忽明忽暗,大约1秒闪2次的样子),同时变压器上指示灯也跟着一块闪。机器内部发出有节奏的“卡卡”声。
但能充上电。

经检查,发现是充电时变压器电压不断变化所致(屏闪时,19V输出会突然下降到13V),换了新的19v/4.5A变压器,故障依旧。
打开外壳,没找到具体发出“卡卡”声的器件(只听到主板上有明显的“卡卡”声,但实在听不出来到底哪个原件在响-_-//)

另外发现:
1、不插电池、或电池充满电后,电压一切正常。
2、只要插上电池,机器内部就发出“卡卡”声,不管是在充电、还是充满的。
3、充电时,电池的指示灯是绿色一闪一闪,正常的时候似乎应该是绿灯常亮(我不太确认,请知道的达人说说)
4、电池能充电,能使用约15分钟。电池下面的电量指示也正常,拆开测各个电芯的电压都正常。

哪位给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查冲电电路,特别是,在充电时必须关掉的管子

网友:
不知道你的屏闪是哪一种情况,个人感觉好像是电池和电源反复不停的切换,轮流给笔记本供电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这样的话重点应该在电源适配器接入检测电路和电源的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变压器输出电压被拉低,引起供电不足导致的屏闪
应该不是轮流切换,因为单独接电池,或者单独接变压器,或者电池充满电,机器都正常

感谢2位的回复,我刚从论坛上下了图纸,再检查一下